b320 谁修过开机可以亮 用一会黑屏

楼主(2016-07-10):
论坛上的通病都处理了  哪里的问题

网友:
怎么个黑法,暗屏?

网友:
排除了通病就具体分析

网友:
是暗屏 ,还是不显

网友:
应该说清楚你弄了什么

网友:
怎么个黑法,外接呢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A: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5930也换了 显卡重置 涛声依旧 程序都刷了也不行

网友(2016-08-10):
有哪些通病啊

网友:
还是供电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5930也换了 显卡重置 涛声依旧 程序都 ...

进PE试试看,先排除系统问题,再换高压板试下,测下灯管有没有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试试看,先排除系统问题,再换高压板试下,测下灯管有没有不良

你换的APL5930是出1.8VS的吗?这个只会导致没有CPU_CORE_EN啊

网友:
用手电筒照屏,看有隐约的图像吗?如果有就是背光问题,没有基本上就是显卡

网友:
要确定是黑屏还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