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肾4的问题

楼主(2016-07-10):
本人最近在淘宝上270入了一个二手翻新的32Giphone4,到手后就发现听筒声音小的要死找卖家,卖家发了听筒过来好不容易将听筒换好了过了几天wifi又出问题了就是连上无线网后过几秒自动断开然后又自动重连然后又自动断开这样反复出现。我以为是什么板子上出问题找卖家,卖家说是最顶部的那颗米字长螺丝没上紧,后来上紧后果然好了请教老司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iphone4的wifi天线是通过这个螺丝接到主板上的。那个铁片就是接收无线信号的。螺丝松了无线就连不到主板上了。

网友:
拿个螺丝是固定天线和板的螺丝上紧天线才能很好的接触主板

网友:
现在还花270买iphone4有点不值

网友:
那个螺丝固定铁片。铁片把中框与主板相连通,铁片和中框都能作为wifi天线接收信号

网友:
又学习了,天线是样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