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275公共点跳

楼主(2016-07-10):
    从99年学电子工程毕业,一直在工厂做管理,但对维修的热爱一直不
    减当年,这二天星期天没事去朋友电脑店玩,可能是天热的原因吧,
    店里生意非常好,笔记本十几台在等配件,没事朋友拿一块三NP27的板给我看看,说维修师傅没修好的,此板无图纸,无点位,无丝印,典形的三无产品,板拿到手全板打值正常,上可调电源首先测了一下BIOS芯芯片8脚供电,此脚一般和EC供电相连,没图纸比较好找,0到3.3不停跳动,那接着往上找吧,公共点,4-7V一直不停跳,此机2个隔离管是N管,G极要28V高电压驱动,测量电压不正常而且在跳,目光转向充电芯片,BQ24735经测量20脚VCC19V正常,6脚ACDET正常,16脚6V线性正常,但4脚ACDRV不正常,将BQ24735换了故障依旧,将第一个隔离管短接,公共点正常了,取下第一个隔离管直接用锡连上,按开关电流上到0.17,看到电压没出全,测二个小电感无电压,测PWM上下管正常,供电正常,测控制芯片TPS51117,4脚10脚供电正常1脚EN开启信号没有参考三星Q470图纸,TPS51117的1脚开启信号是由MEC1310的4脚发出,测4脚开启信号正常,那拿小铜刷刷下吧,4脚通到TPS51117旁边,仔细一看几个小锡点,不注意真看不到,MD掉小电阻了,直接飞线,电感漂亮1.12V出来了,编个贴子不易,来了就加点分吧

网友:
无图无点位的板看都不想看,LZ真的太牛了,向你学习。

网友A:
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

网友:
这水平牛的,三无产品能修成这样学习了!

网友B:
很不错啊,管理的都这样,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啊,管理的都这样,好厉害

每天有看会书的习惯,电子产品进步不是一般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

谢谢加分,高手不敢当,电子产品进步太快,不学习就是后退

网友:
没丰富的经验  是不行的  三无产品  很多人都头疼

网友:
没那么简单,还有一个电感也没电压,也是51117芯片控制的,示波器打电感前端波形就闪一下,然后下管G极就持续5V保护,打电感后端波形不像过压和欠压,反馈也没问题,找很久结果是12脚LL和13DRVH脚通了,所以就闪一下波开马上保护,修好才告诉我是进水机,处理过后在烤箱烤过的,还是上个亮机图片吧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要是我 都晕了都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那样的快速而思路清晰的把板修出来啊

网友:
看了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英特尔,也是三星,主板一样的,是读卡器插超边上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