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联想 lenovo C4030一体机BIOS

楼主(2016-07-10):
联想  lenovo C4030一体机BIOS

生产日期 2015年05月11日

出厂编号:P900f32w

板号:CIHASWS2  VER:1.0    6050A2650901、A01

BIOS:

U3800:25L6406E (8M)
U300:25L2026E  (256K)
U3300:ATMEL24C02 (256B)
U3303:ATMEL24C02 (256B)

实拍照片后面接到上传给大家

此款一体机比较新,可惜端口被雷击基本报废了,特把BIOS备份下来分享给大家,原版分享不容易,希望大家给点分啊!

211 Bytes, 下载次数: 10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59 Bytes, 下载次数: 10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是好的嘛????

网友B:
联想  lenovo C4030一体机BIOS

生产日期 2015年05月11日

出厂编号:P900f32w

板号:CIHASWS2  VER:1.0    6050A2650901、A01

上传几张实拍照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好的嘛????

你问是好的吗? 正常使用的机器接口突然遭到高电压,主板报废了,BIOS都能正常读出来你说有问题没。

网友C(2017-08-04):
非常感谢楼主啊   我的C470一体机开机有光无显   跟你的板号不一样   但是BIOS的芯片位置是一样的  刷了你的两个显示BIOS亮机了  谢谢

网友D:
独显可以用不   我是独显的 那个在线回复下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B:
联想  lenovo C4030一体机BIOS

生产日期 2015年05月11日

网友E(2017-11-27):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啊   我的C470一体机开机有光无显   跟你的板号不一样   但是BIOS的芯片位置是一样的  刷了你 ...

你的C470是独显吗?也是刷上面楼主的bios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C470是独显吗?也是刷上面楼主的bios亮机了?

是的。。。。。。。。。。。。。。。。。。。

网友(2018-03-10):
引用 网友D:
独显可以用不   我是独显的 那个在线回复下

你的独显主板修好了吗?我的是所有usb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独显的bios

网友(2018-07-27):
同机型 同板号,下载了 U3800 刷可以显示,但是开机后大概15-20秒才显示。

网友(2019-03-27):
BIOS很全  感谢楼主 分享   独立的可以用吧

网友:
15秒才显示,

网友(2019-09-18):
全下了,8个下载分啊。

网友(2019-12-17):
4个文件分别是什么 的文件

网友(2020-04-17):
哥们, 和你一样, 刷完15秒才亮机,,怎么处理,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

网友F(2020-08-07):
u3402      (ec)的bios找到了吗?

网友G(2021-01-17):
BIOS是好的,15秒亮机,自己合成下就3秒亮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BIOS是好的,15秒亮机,自己合成下就3秒亮机了

自己改的ME,我3秒亮机

U3800 改ME.bin

网友(2021-05-02):
确实好用   楼主辛苦了  谢谢

网友(2021-07-24):
正好需要这个bios 万分感谢

网友(2021-12-01):
引用 网友F:
u3402      (ec)的bios找到了吗?

这个位置原本就是空的

网友(2022-01-18):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G:
BIOS是好的,15秒亮机,自己合成下就3秒亮机了

刷了你的合成数据,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改的ME,我3秒亮机

这个是好的,秒亮,我的是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