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52G 笔记本奇怪问题开机正常,重新启动后没有显示

楼主(2016-07-10):
宏基 4552G  版号 DA0ZQAMB6C0 REV:C ,   正常开机有显示可以进系统, 什么都是好的,   只要重新启动就没有显示,进bios重新启动后也没有显示,进pe重新启动也是没有显示的 。。 就是不能重启,重启没有后就没有显示了。、, ,要等四分钟后在开机又可以显示了,重新启动又没有显示了,      有显示的电压。。。。。

  没有显示的电压 。。。。

网友:
等待楼主修复   分享经验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或者不开机不显示的情况下用适配器测试下bios看有寻址没

网友A:
CMOS电压有没有电呢、

wzh

网友:
如果有电的话查一下查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压有没有电呢、

cmos电池有电,bios刷N个了,故障一样,

网友:
等待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BIOS 撸过的 话 仔细看看有无进水 腐蚀了 只有

网友:
重启之后,不亮机键盘有反应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啊

网友:
又是一个奇葩问题

网友:
BIOS先刷 ,成本低

网友:
谁有这种BISO 传一个 我的是不显示 看跳码感觉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