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进水短路

楼主(2016-07-10):
进水严重内存供电芯片短路,主板烧的比较严重

网友A:
一个字 牛X   是8206  还是51125?

网友B:
还好你的内存没有烧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 牛X   是8206  还是51125?

内存供电512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你的内存没有烧坏吧

是的,幸好内存没坏

网友:
这种修了稳定吗?一般我遇到这种就直接换班了,本来小白,也不一定能修出来

网友:
楼主那个管子散热怎么板呢

网友:
没有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