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进系统用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6-07-10):
这款机器有通病就是显卡旁边的 APL5930,之前修过一个还了就好了,这次就这个问题就直接换了APL5930,用10分钟左右又黑屏了,以为还的芯片不行接着又换了个APL5930 还是一样的问题,黑屏的时候量了下输出有1.06V应该是正常的 这样就和APL5930没关系了吧,那黑屏会是什么请高手指点,黑屏的时候关机都能停到关机的声音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下升压够吗?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下升压够吗? 升压在哪测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现在的一体机越来越难了

网友:
显卡问题,修了很多台

网友:
显卡芯片本身问题吗?

网友:
集显供电?

网友:
如果维修成本过高可以改集显

网友:
楼主,你是陶总吗?我就想骗个分下载个bois,怎么看到你在这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