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LA-9641P 1.0 刷了好几个了要么不亮要么不认两个网卡和独显啊!!

楼主(2016-07-10):
联想G410 4代I3 板号:LA-9641P 1.0   SR17E 独显AMD216-0856010 四显存的 BIOS有吗?刷了好几个了要么不亮要么不认两个网卡和独显啊!!
1.求这个好的BIOS  拿我以前G510 一样的板子上的好的BIOS装上也点不亮
2。不认网卡和独显是BIOS的不对的事吗? 这时后量了开机在系统独显电压都是没有的,什么情况。。

网友:
找下原厂的bios或者是改过的BIOS试试吧

网友:
楼主找上了吗?手里有台0.8不亮机想刷下试试

网友:
对的装款机器 要刷原厂的,论坛里下单 很多坏的,上次就这机器刷了七八个BIOS到最后刷最后一个死马当活马没想到好了

网友:
我吃过这机器的亏,我草联想他大爷

网友:
BIOS里在论坛不好找,只有去买原厂的好,省事方便啊

网友(2016-08-27):
说的我都不敢刷了

网友:
结果了,好了没有

网友(2016-09-29):
我也有一个,搞不定呀

网友:
有能用的BIOS吗? 下几个不是不亮就是认不到网卡

网友(2016-11-14):
不显示,所有电压都有,外接也亮了,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我的也是刷了不认网卡啊 ......

网友(2016-12-28):
我的跟楼主的一样解决了么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来这机器的BIOS还真爱出问题哦

网友:
楼主的解决了么 说下 我现在跟你的情况一样 刷能亮的 还会自动掉电进系统30分钟左右

网友(2017-02-08):
#在这里快速回复#la-9641p图纸

网友:
下原厂的bios或者是改过的BIOS试试吧

网友:
我也找  有的开机很久才亮屏的

网友(2017-04-21):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我的也是刷了不认网卡啊

网友(2017-08-03):
楼主 找到原BIOS 没  我的也是BIOS 问题

网友(2018-12-03):
那哪里有能用的BIOS啊,刷了好多就是不亮机

网友(2019-04-0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头疼  哎 ···············板子快刷烂了

网友:
我的是G510   刷410的话   独显和网卡都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