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四声报警无显维修?

楼主(2016-07-10):
如题 接修一吧DELL
笔记本
电脑 型号是N4110 故障表现为开机四声报警 无显示,拆机发现 硬盘位置下面有一个四脚的管子快要掉了 先焊上试一下 装上开机显示了 后来查
发现此管子是一个与门 信号是PWROK给PCH的一个信号 希望遇到 此问题的同行 注意此五脚管子 以免走弯路 稍后上图
笔记本

网友:
图呢? 我就知道有一款是显卡下面有个小管爱移位。

网友:
直接搜通病 论坛大把 这故障 修过N多了

网友:
这个貌似通病吧 修过

网友:
这问题没修到过,楼主有解决多分享。

网友:
这个确实是遇到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