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C BIOS 损坏开不了机

楼主(2016-07-10):
笔记本EC BIOS 损坏为什么开不了机,如何检测

网友:
当然,BIOS不良,自然没有数据可用

网友:
EC 需要由BIOS配置GPIO  BIOS出问题不触发很正常吧

网友:
检测比较麻烦  只能通过电流看机器触发到那一步来排除

网友:
BIOS 有程序的   EC 做为管理芯片 坏了能开机才有问题

网友A:
计算机最牛X的还是软件部分  软件可以导致任何故障

网友:
这问题百度去现成的。

网友:
用示波器如何查到!

网友:
EC BIOS 是EC 的灵魂

网友:
EC需要BIOS来驱动开机顺序

网友:
上电时序本就必定经过EC,你略过EC自然修不了这种故障

网友:
ec是个可编程控制器,bios就是ec的程序。。。ec又是触发必须条件,绝大多数的机器触发开关直通ec!你说呢?示波器看看是否读取程序?

网友:
不为什么,就好比电脑没有系统你能玩吗?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 不装南桥也会不开机的

网友:
c这问题百度去现成的。

网友:
你这也要求助,刷个试试就知道】

网友:
EC 现在好多都带程序,参与开机

网友:
把BIOS读出来就能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最牛X的还是软件部分  软件可以导致任何故障

你学软件的??

网友:
别人问的是什么原因以及检测的方法,真是的

网友:
EC就是个单片机,单片机就相当于微型浓缩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