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w1907自动黑屏

楼主(2016-07-10):
hp w1907显示器一亮机3秒自动黑屏,然后按下开关关掉在开还是一样,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该高压 换灯管 基本都能好

网友:
开机不红屏的话,一般是高压换了

网友:
谢谢各位,那我试试。

网友A:
该了高压板就好了,谢谢各位提议

网友B:
真正的检测出来哪里有问题才行,换了没有保护的高压条,会导致烧毁。

网友:
高压或背光,,,,,

网友:
亮下就灭一般就是背光出问题

网友:
技术不行只能向各位讨教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了高压板就好了,谢谢各位提议

估计还是灯管有问题吧,你这个是几灯的高压条,是不是4灯的改成双灯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真正问题是灯管的问题,至于你改的高压板,应该会返修,改高压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高压板可是没有保护电路的,就算你不接灯管照样是会输出的!!

网友:
改个高压好了吧、、

网友:
是啊灯管测试没问题的

网友:
找个外接高压一体板点一下试试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检测出来哪里有问题才行,换了没有保护的高压条,会导致烧毁。

没有你说的那么玄乎  现在的通用版也都带有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检测出来哪里有问题才行,换了没有保护的高压条,会导致烧毁。

没事的  现在的通用版也都带有保护的

网友(2016-08-12):
不用查了,灯管没错!

网友:
如果电源指示灯还亮的话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如果电源指示灯不亮的话应还是驱动板或者是开机按键的事

网友:
换灯管就能解决

网友:
先看电容,怀孕的几率高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机子是LCD还是LED都没说清楚

网友(2016-09-20):
{:4_111

网友:
改高压就得了,改了见灯管昏暗的话,灯管就快OVER了

网友:
是不是没背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