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桥电压短路

楼主(2016-07-10):
DELL N4030   VTT1.05V短路,  直接取掉桥,还是短路,且3.3v RUN对地也只有10多欧,

后来看图纸 时钟芯片同时有这两个电压,取掉时钟芯片RS3197AL后就不短路了,难道桥没有

短路吗,不管了 ,难得值桥回去试了,直接换桥和时钟芯片,通电亮机。

网友:
我都是烧鸡

网友:
应该先烧下

网友:
取大芯片前最好多测试 避免后续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