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21s处理器温度高!!!

楼主(2016-07-10):
i5处理器,正常开机处理器50度左右,用鲁大师一加压马上上到90,然后断电,其他温度正常就是cpu温度高,这个有解决好的没有,找了个i3处理器测试了下还是温度高,风扇换过了,就剩下铜管没换了,

网友:
那就直接换铜管吧

网友:
那应该就是管的问题了

网友:
铜管这边找不到,需要发货,害怕发过来不是铜管问题,
就想问问有没有高手遇见这问题,怎么搞定的,
感觉惠普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吧,

网友:
这个笔记本铜管出问题的多吗?

网友A:
铜管可加热CPU接触一端,手摸排温端来判断好坏。CPU晶体上加铜垫片,千万别用相垫加硅脂。

网友B:
直接换铜管啦!!1不用犹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可加热CPU接触一端,手摸排温端来判断好坏。CPU晶体上加铜垫片,千万别用相垫加硅脂。

鲁大师加压测试了下,手摸着cpu上面的铜管感觉不是特别的热,加铜片也是一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铜管啦!!1不用犹豫了

先发个铜管过来试试吧

网友C:
cpu 到达90 度,电脑死机了没?
你测一下不同温度时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
换铜管啊 ,很明显的

网友:
  要不就是cpu电压不正常

网友:
温度高 铜管却没什么温度  应该是铜管坏了

网友D:
用个风扇对着吹一下,如果温度降下来,就是铜管的问题。摸着不烫,但温度有九十,那可能是温度侦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做维修10年,我倒没换过一次铜管。
铜管真的会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维修10年,我倒没换过一次铜管。
铜管真的会坏吗?

会的,遇到过坏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个风扇对着吹一下,如果温度降下来,就是铜管的问题。摸着不烫,但温度有九十,那可能是温度侦测电路有问 ...

如果你不加压测试,温度一直50度左右,一加压瞬间升到90度,取消加压,温度会瞬间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到达90 度,电脑死机了没?
你测一下不同温度时的电流是多大?

90度,马上取压,温度降下来了,不降压持续几秒钟电脑就会直接断电。。

网友:
自己慢慢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个风扇对着吹一下,如果温度降下来,就是铜管的问题。摸着不烫,但温度有九十,那可能是温度侦测电路有问 ...

对着吹不管用,cpu90的时候,手摸着铜管根本不烫手。

网友:
看看铜管导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维修10年,我倒没换过一次铜管。
铜管真的会坏吗?

铜管坏的少  但是也有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