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228

楼主(2016-07-10):
开机显示无信号一下后直接灭掉,再怎么样都不显示了。拆开开了,无电容鼓包

网友:
视频接口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
灯还亮不亮?不亮的话可能电源板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啊。这种一般要看指示灯  亮不亮 ,绿灯 还是黄灯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