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lb46emb 怪问题

楼主(2016-07-10):
前几天接了台b460e  板号:lb46emb 机子到手不触发。拆开有进水,看了下有两电容器腐蚀,把一个拆后可正常使用,装好机叫客户来拿  结果到第二天来拿的时候又打不开了   按开机键只是灯闪两下不开机了   叫客户先回去  又折下来换了两个电容 试机可以用了 装好机才得知电池不能用  又拆下来反复测试换块电池就好了  先不管了 又叫客户来拿 过了一天客户来的时候又开不了了,用电池触发不亮机  接外接电源直接上电也不亮机  如果是先用电池开机了在插上外接电源就亮机了 可以正用,实在是不知道坏哪里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公布答案

网友:
这款机用的是铁壳MOS管吧,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你看看电流怎么跑的,测试一下开机后各个电感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