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73G适配器电池同时用大短路

楼主(2016-07-10):
版号DAZRQMB18F0
宏基V5-573G适配器电池同时用大短路,电池隔离管换过,充电芯片换过,还是大短路,切断PL6也还是大短路,这能说明电池坏了么,麻烦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A:
电池放电管  充电上管都是排除对象

网友B:
说明19V直接到电池接口了,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电池隔离管已经换过了

网友:
充电上下管就换过了

网友:
换电池隔离管

网友:
找电池隔离管,换掉看看

网友C:
你可以把电池哪几根针连接的地方都拆掉,打下值看看

网友:
换过了,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19V直接到电池接口了,充电电路有问题。

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电池隔离管都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管  充电上管都是排除对象

电池放是电管,充电上下管,充电芯片都换过,

网友E:
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击穿了

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池放是电管,充电上下管,充电芯片都换过,

全部排除了就换个电池看看吧

网友:
19v 供电的这一路的保护隔离管有一个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电池哪几根针连接的地方都拆掉,打下值看看

电池打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全部排除了就换个电池看看吧

可能只有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只有换电池了

恩  先换个看看

网友F:
充电电路上管换了看看

网友:
遇到个T400S的还没有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充电电路上管换了看看

上下管都换过了,直接拿掉充电电路出来的电感也还是一样的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下管都换过了,直接拿掉充电电路出来的电感也还是一样的大短

那就是保护隔离管了,或者ec乱控制保护隔离信号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君亚电子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都排除了,只有换电池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