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I 自动上电掉电,不装开关正常

楼主(2016-07-10):
华硕K40I 笔记本,刚开始不能开机。  测了下开关处有3.3V电压,开关损坏更换.  然后问题就有意思了.
换了好几个开关,只要焊上开关插上电源一会就自动开机,然后自动重启(都能显示).  有时候又一切正常,进系统再关机也没事.
不装上开关,就不会自动开机.

开关电压经贴片电容从IT8500E 这里过来,已经搞蒙了,不知道是啥情况. 特来求助!

网友:
估计楼主你没焊好吧,要么就是有短路的

网友A:
z换开关啊    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z换开关啊    漏电

换了很多个开关啦

网友B:
吧贴片电容干掉,有时候电容漏电也会这样稳妥的方法是吧线路两头隔断,开关脚直接飞线到e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吧贴片电容干掉,有时候电容漏电也会这样稳妥的方法是吧线路两头隔断,开关脚直接飞线到ec,

所见略同,割断开关脚,只起到固定作用就行,然后飞仙,快捷方便

网友D:
开关飞线出来试试   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开关没有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见略同,割断开关脚,只起到固定作用就行,然后飞仙,快捷方便

同意,要以赚钱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吧贴片电容干掉,有时候电容漏电也会这样稳妥的方法是吧线路两头隔断,开关脚直接飞线到ec,

电容正极接PW+,负极接地.  不用飞线,去掉电容就等于PW+直连EC.     去掉了刚开始能开机,开了一会就掉电.  现在不触发啦.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飞线出来试试   看看是什么情况

开关是直连EC的,中间经过电容.     刚开始能开机,现在不触发了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E:
不装开关现在手动开启也不触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开关现在手动开启也不触发了吗

这机子难拆的很,拿别人那搞了

网友:
神了你还拿别人搞 自己做这行的还拿别人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