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G225HQV 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07-10):
插电没有任何指示灯亮,拆机观察外观无异常,测量高压板电压 3v 5v 12v电压都有! 求助各位大神!!!
求助

网友:
驱动板
一般都是那个24C什么的玩意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试试,确定故障点,再修。

网友:
驱动板的电压对吗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到位了吗,用手摸驱动板有没有异常现象,还有开关也要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