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又一通病

楼主(2016-07-10):
主板不过内存又有通病  红圈里的电容直接换掉就OK 有用的朋友加分  没用的绕过。  大神勿喷  谢谢

网友:
10几块板子几乎全部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电容鼓包不???????????

网友:
七彩虹有个主板通病是风扇旁边的103电阻漏电

网友:
是杰微主板吧 不是七彩虹的

网友:
直接换电容?当内存?没见过

网友B:
直接拆掉也小心了驱动管的频率是不是过高了,,,不然管会发热的

网友:
杰微主板和七彩虹大部分都一样

网友C:
是滤波不良吗?还是鼓包

网友:
电容失效引起滤波不良?

网友:
怎么判断是这个电容的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包不???????????

有股的也有些不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也小心了驱动管的频率是不是过高了,,,不然管会发热的

换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滤波不良吗?还是鼓包

滤波不良吧 但是有些鼓包了

网友:
你这板号也没说,就是有通病也不知道是那种板子呀

网友:
那个电容有没有爆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