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E 电流0.7故障

楼主(2016-07-10):
机器上电跑0.7量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刷BIOS 故障依旧。   测量ALL_SYSTEM_PWRGD时发现问题+CPU_VDDA_PWRGD没有出来,这个芯片是CPU需要的+CPU_VDDA  2.5V    测量输出端6脚没有电压   测量条件2脚 EN没有电压,EN连到旁边的6脚小芯片,点位图上没有写东西只有一串数字。直接把2脚和3脚3V电压连到一起。通电后电压出来了,机器显示正常了。  +CPU_VDDA 这个芯片上写的是966a-25  没有搜到芯片的图纸,我测了一下。可以和RT9025互换。

网友:
楼住 观察得仔细

网友:
有可能就是这个6脚小芯片坏了,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