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9L换SSD重装系统重之后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BIOS

楼主(2016-07-10):
联想E49L主硬盘换SDD固态硬盘后重装Win7系统,装好后重启进不了系统,BIOS也进不了了。试过扣主板电池,不过扣了之后开机显0271:Real Time cleck Erro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mgs   之后在左上角显一个不动的横线,之后没反应了,是不是BIOS坏。刚换SSD时还能进BIOS,就是装好Win7,关机再开就这样了。正常开机时显示      如下图:

从按开机键过30秒才显lenovo

之后显0271....,没扣电池之前没有显示这个

之后显示白屏没反应了,等多长时间都是显示这个。

按电源旁边的小按键开机进BIOS     如下图:

也要等几十秒才显示

之后显示上图,按F1进BIOS  ,按F12选择启动项。

按F1时显下图横线不动了,横线也不闪。

关机重新按电源旁边的小按键,按F12时显示下图

选任何一项都是显示不闪的横线。

求解......   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换了硬盘出现这问题啊

网友:
不目标用普通的笔记本硬盘安装系统后的症状如何?

网友:
不明白用普通的硬盘安装系统后的症状如何?如果机器工作正常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机器不适合固态硬盘。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出问题之后换回机械硬盘也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用硬盘也进不了BIOS ,还没弄好,不知道是什么坏。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进BIOS里面把时间改到2016年,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解决,进不了BIOS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是要加载启动的硬件选择,一般只适合安装系统时来调用。你把主板扣式电池去掉了,BIOS原来保留的设置信息被清除了,应该重新设置,特别是时间的设置。

网友:
没工具刷,只有24和25的编程器,里面没有25064CVSIG的型号,盲刷又不会。

网友:
BIOS生一下级试试 应该是BIOS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是要加载启动的硬件选择,一般只适合安装系统时来调用。你把主板扣式电池去掉了,BIOS原来保留 ...

主板电池都扣过很多次了,问题还是一样,进不了BIOS,启动选择USB或硬盘都是进不了,显示横线就没反应了。

网友:
SSD是金胜(Kingshare)E330系列 120G SATA3固态硬盘,刚装上时能进PE装系统,装好系统能正常进系统,之后再重启就这样了。

网友C:
是处接的光驱盒装的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是要加载启动的硬件选择,一般只适合安装系统时来调用。你把主板扣式电池去掉了,BIOS原来保留 ...

临时去掉扣式电池(包括笔记本电池和外接适配器),要用镊子短接扣式电池的正负极一定时间试试,看看怎么样,如果还不行,那你只能重新刷写BIOS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处接的光驱盒装的硬盘吗?

不是,是换在主硬盘位的。

网友D:
应该是bios出错了,原来的的好好的,想办法刷BLOS

网友:
看电池有电没,改时间不保存的话,有可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出错了,原来的的好好的,想办法刷BLOS

谢谢,现在也是想刷BIOS,BIOS已经下载好,不过我用的这个CH341A主芯片的编程器不知能不能刷。

网友:
硬盘拆了看还卡不,多半是BIOS坏了

网友:
不装硬盘也进不了?不装光驱呢?

网友:
都拆了,不行,键盘也拆了,一样不行。

网友:
还是刷bios吧

网友:
呵呵。。之前他的硬盘应该是原装系统吧,,你要进BIOS里面把它调好才能进去的

网友:
先把SSD拆下后,设置好BIOS,再装上硬盘试一下吧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两台都是拆了一下硬盘做系统后,开机出现灰屏,刷BIOS好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哟 我遇到过 刷一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别走弯路了,刷bios。,没有工具,借啊,把芯片和程序带过去,找人帮忙刷下,不行就自己买一个,以后遇到bios问题还就不弄了吗

网友:
时间改了有哟用没,楼主解决故障了吗

网友:
是BIOS问题   以前遇到过一台三星不认硬盘   也进不了BIOS的    一直显示一大堆英文     最后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刷个BIOS有多难  这种问题还求助 ?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刷一下BIOS就会好。

网友:
只是我这里是小地方,没人有刷BIOS的,要到市里才有,我有个25XXX   24XXX的编程器,一般是刷25C04等等的,笔记本用的是25064CVSIG,怕刷坏芯片.没敢刷。

网友:
今天重新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找不到故障是什么

网友E:
你这不是提示时间错误嘛 所以你先进BIOS把时间改过来吧
jatdx00
改不了呀,BIOS都进不到,没法改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提示时间错误嘛 所以你先进BIOS把时间改过来吧
改不了呀,BIOS都进不到,没法改呀。

网友:
把外围全拿掉看看,如果还一样 就查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