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7-10):
Y470不定时掉电,换了电容,换了内存,cpu都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是温控出了问题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几台这个问题都没修好

网友:
显卡考虑下

网友:
考虑下芯片组掉电

网友A:
散热器下面有个点容易腐蚀。你检查下。这个是好像是通病

网友:
不行就按步骤来,示波器双通道对比

网友:
那里有直接的,要慢慢对比抓掉电吧

网友:
不定时掉电 BIOS 温控 供电等 逐一排查下

网友:
BIOS刷过,cpu电容加过,就是打完显卡驱动进系统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下面有个点容易腐蚀。你检查下。这个是好像是通病

具体是哪里

网友:
没示波器不好修。掉电的毛病

网友:
首先解决散热的问题。如果还是一样,那就刷个BIOS试试,检查温控部分

网友:
电压不稳,重点查电压

网友:
  或者显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散热没问题,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22222221111233多多少少

网友:
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那个让你看下的 应该是CPU 背面的上下管  那个位置 很容易受潮!

网友:
加热显卡试试

网友(2016-08-12):
显卡问题,搞显卡吧

网友:
我的 也是这个问题啊 不好搞阿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烤下再说

网友:
不定时掉电,时间太久确实不好把问题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