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有通病,时钟,复位,供电,各方面都正常就是不跑马

楼主(2016-07-10):
这主板都是这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有谁知道的

网友:
我看到论坛里很多都是这问题,但是都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不算是通病,复位不跑码,是所有主板都有的,而且不好修。

网友:
复位之后,检测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io到BIOS,正常不

网友:
遇到过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下个3V的电池好了,我也搞不明白的

网友:
刷过bios再说啊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还用说吗。问题我找到了,是CPU座问题

网友:
CPU座子问题?不可能吧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开机复位闪一下不跑码的 一块没解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