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不触发

楼主(2016-07-10):
待机3 5V正常 按开关 拉低,换过待机芯片 还是故障依旧 给点思路啊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不

网友:
查EC的触发条件 如 ECRST ACIN等

网友:
触发条件要记一记 遇到不触发可以查查条件

网友:
刷bos 试试

网友:
不触发,32k晶振,ec的工作呢条件,acin。lidswih s3 s4 bios

网友:
一步一步慢慢查。

网友:
说的有点模糊

网友:
这是保护了 应该后继有短路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如果都正常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