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plus scl sda 电压低 求大神 求大神

楼主(2016-07-10):
一块华硕p8h61 plus 2.01版本的主板 上电跑码20f3就不动了 量内存工作条件 spd3.3 正常  scl和sda电压只有0.8几v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3.3v的 跑线跑到南桥旁边的一个472排阻 另一端有3.3v  通内存的只有0.8几v 换了一个排阻了还是这样 这两个点还分别通两个三极管的e级 b级是12v  c级是0v 量正常的板子b级12v e级3.3v c级3.3v 为什么电压过不来呢 两端短接也不行 求大神解答这个电压怎样才能自己出来呢?也不短路  求大神解答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估计是八角小芯片拉低了

网友B:
测下八角芯片对地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下八角芯片对地阻值

哪里的八角芯片呢 大神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八角芯片对地阻值

我量不通任何一个八角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八角小芯片拉低了

我量不通任何一个八角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八角芯片呢 大神 求指教

下载个点位图哈。论坛有这个点位图的

网友:
内存卡槽靠板边有一个8脚I C

网友:
一般是八爪鱼拉低的

网友D:
小八脚,,一般就左内存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八脚,,一般就左内存旁边,

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没办法帮你了,手上只p8h61-M  plus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