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一块f1a75的主板 上电跑码跑到90就不动了 然后需要等很长时间 码才能继续跑过去 这时候才能显示
刷bios不行 加热桥了也不行 供电也正常 求大神解答该怎么修
刷BIOS

网友:
没人理我啊

网友A:
有硬件检测慢
hhyx123
求问大神这个该怎么修 只插了一个内存和cpu 没有别的外置硬件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硬件检测慢
求问大神这个该怎么修 只插了一个内存和cpu 没有别的外置硬件了

网友:
跑90的时候开始测试供电时钟 复位

网友:
我一片一直卡70也很久才过去

网友:
有没有更换过晶振和电容

网友:
键盘的上拉排阻更换一下看看,V星的卡C7一般就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