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LUS加电瞬间掉电特点分享

楼主(2016-07-10):
此板初来多处短路,5V待机 +5v  +5v转成  1.5转成PCH 供电, PCH自身均短路。(短路是因多个给USB数据BUS做V DD提拉的六角二极管击穿导致+5v及其转成短,PCH VCC  CORE 和 5V待机是PCH 短路造成的。)                                                                                 +5v待机转成3.3V待机                                         3.3V待机转成BIOS VCC

+5V转成USB VCC                                                  1.5转成1.05 PCH VCC                                               另一组PCH 供电1.05线性
[atta ch]1114970

PCH 1.8V线性和内存的0.75 VDD 线性

排除后,发现+5v对地低只有(二极管档)0.056(烧电流很小,压降很低。摘除CPU PWM   网卡 ,声卡等有可能拉低的后其二极管档对地依旧是0.056看来有可能此板就是如此,跳过即便有问题也是小短不会有大的影响。后来证明此板+5v对地就是这样低)。

加电,上电瞬间掉电不二起 CPU CORE无且下管有保护动作,在触发依旧。 此时测+5v 1.05V线性   bios 1 PIN  和DEBUG的测试点这是加电状态

CH1 黄线 BIOS 1 PIN  CH2 +5V   CH3 1.05线性  CH4 DEBUG LPC PIN
注意到CH1 瞬间是有寻址动作  CH4 DEBUG 测试点是靠3.3v待机为VDD.

这是上电瞬间CH1明显有寻址动作 +5v 和1.05V线性触发很平稳无短路保护动作, DEBUG测试点与CH1都在同一时序有明显脉冲后三者被拉低1.05线性略早于三者被拉低。

此处CH1 CH4 变为DEBUG的两个测试点,

从CH1/4看这是马上执行下一正常寻址动作时被拉低。这证明PCH已有较完整的工作特征,且各大供电触发时未有异常。由此联想到很多二代以上主板不检U时(无CPU CORE PG)的特点,在加上此板此前+5v有大短 CPU PWM是很难幸免的,有于此板原件的DATASHEET很少,CPU PWM ASP1253更是没有啊,于是直接换。换后成功解决问题。又产生完整动作。如图

虽故障原件很常见,但故障很隐含,在无图纸资料前题下,确实容易让人走弯路,发此贴提示后人。

网友:
b85的板子 确实挺新的了

网友:
示波器   四通道   多少钱?

网友:
打波查故障就是快。

网友:
波波 抓的 很厉害

网友:
顶一个,慢慢学,慢慢进步,希望更多好文章

网友:
新手,看的有点晕

网友:
示波器用得漂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