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循环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10):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p5k  1.02台机,开机循环掉电,手摸CPU还是温的,好多插头也拔下,估计被电脑城哪个师傅刚刚搞过.
   不管那么多,拆机插诊断卡试机,果然如客户所讲,风扇转一下就停过一会再转再停.

   测开关针始终3.3v, 而绿线随着风扇的停转也在5v与0v之间循环.根据经验故障可能再触发部分,于是取下CPU插上小风扇(不上真U可以触发的版我喜欢取下CPU和风扇,免得风扇太大碍事又怕电压不正常把CPU弄坏)
再次触发上电居然不掉电了,测各场管S极输出电压也正常. 奇了怪了,难道CPU也会引起循环掉电?
为了证实这个想法,随便找个775针的CPU上机测试,果然一切正常,顺利跑马亮机.

可是到这里并不算完.当我告诉师傅说CPU坏了引起循环掉电,师傅却说CPU没那么容易坏,再仔细检查一下!于是在店里找来一块正常主板,上客户换下来的这个所谓的"坏CPU",触发上电居然真的没掉电,只不过不跑码.于是仔细端详这块坏了的CPU, 既然坏了,为什么在两块正常主板上表现故障不一样?拿放大镜正反面仔细观察也没发现有什么异样,最后拿橡皮仔细清洁一下CPU,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喽!
结果,在我不抱希望的时候相机居然顺利跑马点亮进PE.
第一次发帖,还是用手机,本来准备了几张图片的,一直都在上传中一直在转圈就是传不上去.对了亮机后备份了bios, 给需要的朋友们.

华硕PK5 rev1.02g.zip

网友A:
cpu太污了?,擦擦就进pe了?

网友:
有可能,,我也见过,刷刷就好

网友:
好像有一个板子同样故障没空修,有空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太污了?,擦擦就进pe了?

看走来也不污,只是4-5秒钟就掉电然后重启,换到其它正常板子上虽然不重启啦就是不跑码。

网友:
CPU接触不良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这样的很少吧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问题了,还有CPU供电芯片虚汗出现可以亮频率小的CPU,频率大的CPU亮不起。

网友:
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几块CPU插上转一下就停的,后来擦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