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5无EN,跑线到IO F71863FG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10):
黑潮ba-210 amd cpu+AMD双桥 能上电,内存供电正常,vdda2.5 正常,按时序应该到CUP供电,查cpu供电无
cpu供电管理芯片为RT8855 查工作条件,发现48脚 en 无电压
跑线发现这个en信号经两个三极管转换后连接到io的 46脚,io为 F71863FG 46脚名称为Vcore_en 查手册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现在为低电平
46脚接有上拉电阻,电阻另一端有高电平3.3v

请问这个46脚电压是被IO拉低了还是有其他工作条件不满足或是IO坏了

网友:
直接拆三极管 不让他控制看看出来不

网友:
断开跟io相连那端,看看电压会恢复正常不?

网友:
估计是IO坏了,精拓的IO感觉坏的几率挺大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不就验证了

网友:
电阻不会坏了吧

网友:
要先换IO,这个IO易坏啊

网友:
应该有三极管控制的吧,没有就断开IO 看看有电压没

网友:
先看一下电阻是否是好的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直接检测小芝麻管看看,顺着线路跑跑

网友:
跳开引脚,看看引脚出电不,不出可以考虑换IO

网友:
强拉一个电压做en开启吧,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A:
F71863FG的资料里面不是有时序吗?

网友:
谢谢大家,确实是IO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顺利产生EN,主板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F71863FG的资料里面不是有时序吗?

这是个好东西啊,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