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e1-472

楼主(2016-07-10):
   机器跑0.42换内存不行电压已经全部到位版号是12243-2 是不要刷bios呢

网友:
要刷bios呢要刷bios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不行查复位电路吧

网友:
那肯定是要先刷bios啦

网友:
这种cpu容易坏

网友:
怀疑BIOS可以先刷个试试 论坛有这个BIOs的

网友:
刷bios不好可能就麻烦了  这机器板载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