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下近来维修的几块板子 来骗骗分

楼主(2016-07-10):
1.    GA-H77M  现象上电掉电 反复重启 测所有电压正常 查IO电压检测脚也正常 换CPU 刷BIOS无果  之后自己就乱搞了 搞的CPU供电都短路了 过了几天有拿出来修好了短路 但现象还是和原来一样 无意中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2358-1-1.html于是测了一下CPURST# CPURST#由一个三极管控制 在待机时发现CPURST#有0.2V电压 于是换掉 再开机就正常了2.  应该是GA-P43  现象上电有时跑码 有时开一下就掉  测内存,桥,电压正常总线电压有时没有或者很低,于是直接换了一个MOS管 但没几次又不行了。 这次打了一下MOS管G极阻值100多 我感觉偏低, 就把相连接的电阻电容一起换了结果G极电压直接没有了 查G极由LM324控制 测正向输入1.几 负向输入无 OUT直接被拉低。  短开与G极相连的电阻 电压就正常,后来又换了MOS管,电容,电阻,LM324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 直接把MOS管G极挑起 把G极电阻去掉 飞一根导线然后正常了。。。。。。。。。。。
3  GA-F2A55M-DS2 现象 触发掉电 不能再次触发 测主要供电及MOS管无短路 上论坛发现IO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断电 IO是8728FGB ,127电压2V 126脚电压3V不正常 去掉126脚分压电阻 把127 126脚连接 电压正常,但上电还是保护 再上论坛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455-1-1.html 于是测了下发现SLPS3为高而PSON#也为高 按帖子里方法做了 可以正常上电了 但无时钟 复位 再测了一次所有供电都正常 CPU也发热 想了 下于是测了IO发给桥的电源好信号 信号为低 打值 22 。  今天更换了一下IO 上电 有时钟没复位 更换CPU 复位有了但不跑码  刷BIOS后OK
  在这里感谢一下论坛的热心发帖前辈 我很多板子都是看论坛前辈的帖子才修好的(虽然我的修复率很低。。。

网友A:
不错不错,果然是大神来,想当初来通天时,技术就那样,想不到过了几个月,成大神了

网友A:
最近通天哪里生意怎样,还是冷冷清清吗??

网友:
来个图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B:
第二片技嘉A55z最后是换io  刷BIOS好的? 不是io检测问题?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修练出来的,

网友:
有时候刷BIOS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通天哪里生意怎样,还是冷冷清清吗??

还行 比以前好不少  你那里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果然是大神来,想当初来通天时,技术就那样,想不到过了几个月,成大神了

。。。。。。。。。。。。  我考  我到现在也就是会维修一下供电 信号实在不怎么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通天哪里生意怎样,还是冷冷清清吗??

对了 你在那里也还是维修台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片技嘉A55z最后是换io  刷BIOS好的? 不是io检测问题?

IO是坏的 换好的就可以了 但12V检测是3V 正常是2V

网友:
呵呵,第二片板,可能走歪路了。现在修板,过段时间找笔记本工作,修板是为了练焊工。分析一下电路。通天生意好了,真的假的,不要骗我,我有内应在那边

网友:
评分会不会扣我的分呢???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学习一下,增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