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M LX 点亮一会自动 不亮都是风扇还转

楼主(2016-07-10):
我一片华硕M5A78-M LX 主板第一次能亮 系统还没有进完屏幕就不亮了 但是风扇还在转CPU没有温度电压也没有  休息一会再点也是系统没有进完屏幕不亮CPU也是没有电压 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看看内存,然后就是桥和各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