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联想显示器的pwm芯片没有型号

楼主(2016-07-10):
这是联想一款显示器,好像是21寸的,外观忘记拍照了。印象中,只是一些特殊设备,个别小厂家才会把芯片的型号打磨掉。而像显示器这样做的,是第一次见,下下次这芯片坏,要么找电路图,要么改模块。

网友:
型号是这个LNK6766V,AOC板子用的。

网友:
修了这么多显示器,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哈哈

网友:
厂家打磨掉芯片型号  是嫌我们修电脑的挣得太多了么?

网友:
第一次见到11脚的pwm

网友A:
我也不找电路 也不改模块 直接  改板  最简单  稳定的 维修方案

网友:
这个以前有人问过,有个帖子也有答案,但不记得是那个帖子了

网友:
额。前几天刚修一个这种的。没电。结果是次级变压后面的二极管击穿导致直接对地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找电路 也不改模块 直接  改板  最简单  稳定的 维修方案

同行的也直接换吗,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网友:
而且这芯片发热应该比较低,连散热器都不用装,记得修过一个32寸aoc电视机,用的芯片跟这个外形差不多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芯片

网友:
额。第一次见到,你可以淘宝找这个板子放大看看,不行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也直接换吗,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换  修东西 不管同不同行 全部都是客户 同行也是客户 通通换板

网友:
以前修过但是我烧的太严重了没修上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这种芯片的。而且我拆的鼠标里面的主控芯片也是这种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遇到这种芯片直接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