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北桥代换验证贴!

楼主(2016-07-10):
                                     M5010 北桥代换验证贴!
M5010 北桥 216-0752001  二修机。前面已经给人重新直球了。开机报7声。 看到论坛有一大神发的帖子,原话是 : M5A78L-M LX主板,拆下北桥215-0674058.换到DELL M5010上成功亮机!
今天找来一块M5A78的板子。 看了下北桥。是058的  拆下。直球。 装桥、 测机。亮机。 一切都是这么顺利。 感谢论坛。感谢无名大神。。。

网友:
不错,学习了,可以省了不少钱的,这个芯片价格挺贵的

网友:
利害 成本低好多

网友:
这种事情都有啊。。。台机的桥换笔记本

网友A:
开机报7声,是北桥,6声是显卡,温习一遍,楼主强大

网友:
用在独立显卡的主板上是可以代换 集成的不行吧 0752001内部集成了显示核心的

网友B:
新的好像也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好像也不贵吧

0752001 拿货大约在110左右  很不便宜的

网友:
这样也行呀,怕两者的功率消耗差别太大,,,

网友:
这个牛,必须顶

网友:
这个北桥我基本都是重置

网友:
价格差一半多了啊     谢谢   之前都是重植或者换新的

网友:
难得的经验  这个北桥还真没代换过

网友:
碰到这样的 机器 我一般直接 换板 不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报7声,是北桥,6声是显卡,温习一遍,楼主强大

7桥8声显卡

网友:
真的学习了,这也能代换了

网友:
  看到料板上有 立马拆了存着

网友:
这种桥上BGA的时候要注意,很容易爆。。

网友:
这种本修了一般也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