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ZN-X PLUS主板求助

楼主(2016-07-10):
我有块华硕ASUS MZN-X PLUS主板在音频芯片边上烧了一个
三极管
和贴片电容,有哪位师傅有同款主板麻烦张高清图给我就是我画圈的地方,先谢啦。
华硕

网友:
有图纸也可以

网友:
中关村找到的 希望有帮助

网友:
用点位图。。。。。。。。。。。

网友:
楼上的师傅你好谢谢你的图片,但我还是看不清楚,请你能不能把我这张图上用蓝色方框里的原件发给我好吗,谢谢

网友:
估计那个没数据的位置,应当是没有元件吧

网友:
华硕很多主板都用ALC622,你找下其它相同类型号的图纸,都可以参考。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华硕ASUS MZN-X PLUS主板的CPU电源管理芯片“BD-AB C14,是什么芯片我找不到资料,请师傅们有资料发个给我

网友:
华硕ASUS MZN-X PLUS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