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盗船待机电压5v跳变

楼主(2016-07-10):
cx500电源,待机电压从4.6v到5·5v跳变,绿线电压也跟着跳变,短接启动一下停,或者转一下停一下,待机芯片,ice3b4765,换过3b0565,换过6800,st9s429保护芯片,431等,问题没有解决,5vsb,一直跳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表述的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B:
一般电容失容时输出电压会偏高 不知道帮不帮到你

网友:
待机电源的电容是否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述的还是不够详细

就是5v待机电压不稳定,这东西就一个待机芯片推待机变压器输出的一个肖特基整流,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容失容时输出电压会偏高 不知道帮不帮到你

谢谢,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D:
楼主先更换待机IC旁边的小电解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更换待机IC旁边的小电解电容......

这个小电解 好像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换一个试试

实在不行 就扫荡 辅助部分 元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电解 好像有可能

常见问题还有与此电容相连的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 就扫荡 辅助部分 元件不多

支持,辅助电源部分元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辅助电源部分元件不多,.....

是的 按都是辅助初级部分 主开关管初级部分 扫一遍

网友:
431同光藕你没换过?哈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电压跳变原因是电路板氧化线路接触不良或两个滤波电容不良所致。

网友:
楼主故障范围就在待机电路,不要盲目扩大更换范围.......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待机的时候电压有自动跳变?

网友:
查VCC CS FB如果没问题,如果自激式的话,就查与开关管B极相连的元件,重点是电容 二极管。

网友:
431的取样电路查一下两个分压电阻阻值

网友:
通杀法  把待机待机部分电解全换了。

网友:
楼主待机电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