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n plus

楼主(2016-07-10):
求助下   这快板有时可以触发  有时不可以  单桥的 压下桥都可以触发,然后上去BGA加焊下  发现还有是有时候不触发,没办法 拆下来重新值一下,上GBA前 把桥上面电阻都测下都没短路  主板也没短路  把桥焊上去  电容大部分短路  还以为桥挂了 又拆下来又测 也没短路 板也没短路 1.2V供电短路,奇怪了  然后又拆下来 又重新值下  确定板和桥都没短路  又上去 又短路  妈的 怎么回事  前后3次了  求大神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第二个待机电压好像只会没有复位  不会引起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待机电压好像只会没有复位  不会引起不上电

这个不太清楚  现在是短路和不短路问题了  愁了

网友B:
测下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南桥的对地阻值

把桥拆下来  主板和桥都没短路  上桥就全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