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平衡越野车加电不能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07-10):
以客户反映其平衡车加电后无动作,拆机后测电池电压正常,控制主板上也已上电,和电池电压相等,再测加速度运放及单片机无供电,原因为一限流电阻严重变质,更换后上电严重发热并冒烟。断电测试一加速度运放芯片短路,更换芯片故障排除

网友:
这你也会修啊

网友:
很前卫的行业啊,毕竟电脑都会修了,还怕这平衡车?

网友:
限流电阻坏,要先查后级短路的情况吧

网友:
电路基础好,什么都会修。牛人。

网友:
这也会修 是工厂里的吗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
电路基础好的 就是高大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