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刷BIOS后出现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6-07-10):
Error ooce: 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 ID
Manufacturing Boot Sequence will be taken if no selection is made
错误OOCE:机器类型和序列号无效ID
如果没有选择,制造启动序列将被采取

怎么搞呢?

网友A:
找联想的刷串号的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联想的刷串号的刷一下就行了

给个链接来

网友:
可以继续重刷bios
也可以使用dos启动方式 使用DMICFG来修改下

网友:
或都你再找BIOS来刷,这个BIOS应当用编程器备份的才行,如果是官网的就会出现你现在的串号问题

网友:
重新再刷下bios

网友:
BIOS里面的机器信息刷没了

网友B:
http://bbs.bios.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7177&extra=&page=1
需要切换到DOS下,使用上面的工具修改联想机器的序列号和串号,串号好象可以自动生成吧。具体的我忘掉了,但可以使用。

http://bbs.bios.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0267&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263

其实如果不修好,在启动过程中,按F11或F12可以出现选择启动菜单的,可以选择硬盘启动机器,只是每次启动都会有上述提示。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这都有处理办法.   没遇到过. 要是我,肯定误判BIOS刷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bios.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7177&extra=&page=1
需要切换到DOS下,使用上面 ...

非常感谢!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