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求助 奇美屏幕白屏

楼主(2016-07-10):
原本好好的屏幕突然间就花了 鼠标拖动反应的很慢 几秒钟之后才有反应 而且显示出来的颜色偏白 牌子是宏基的 屏幕是奇美的A190A2 VGH电压25V 驱动板换过都是一样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我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呢

网友:
这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屏坏了。今天碰过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今天碰过两个。。

不过放几个小时之后再通电又正常几分钟 然后又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放几个小时之后再通电又正常几分钟 然后又变了

根据经验,是屏坏了,不好修了。

网友D:
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知道什么意思不  就是 你中奖了    屏坏了

网友:
最好换个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知道什么意思不  就是 你中奖了    屏坏了

好吧好吧   谢谢了

网友:
屏坏了没搞头让客户买个吧

网友E:
加焊 芯片出电压的那个 逻辑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 芯片出电压的那个 逻辑板上的

好好好 我试试先哈

网友:
看图就是屏坏啦。

网友F:
突然间坏的东西太多了,楼主现在还郁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突然间坏的东西太多了,楼主现在还郁闷吧

得确很郁闷的   想自己修又懂一半不懂一半

网友:
拆下屏用其它驱动板点亮试下,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