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t 板号LA 7551P不触发

楼主(2016-07-10):
上电待机0.04,第一次按开关键后待机掉到0.018,再按按开关键后电流在0.018到0.2之间任意电流跳变,主板按开关时主板上有响声,待机时3,5V都正常,按开关时3,5V电压会下降0.8V左右
示波器测了下公共点对3,5V的掉电情况,还有5V待机对+1.5VSG   第四张图是公共点B+(青色)和PQ102的G极的对比

网友:
查看3 5v后级有没短路   电流跳变期间示波器量那些电压没有动作

网友:
修到一台ACER 4250的故障差不多,就是按开关电流稍微动一下就回到原来或00,好像保护了。同时可以听到主板会有嘀哒的保护声,声音小判断不了是哪个部分发出,应该是某PWM电路,不好查啊

网友A:
这种一般是网卡,声卡,等等外设短路引起的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后级短路的话公共点怎么会比3,5V待机先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网卡,声卡,等等外设短路引起的

外高短路应该是3,5V比公共点先拉低吧,现在是公共点先拉低的啊

网友:
后级供电工作异常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