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WIFI 模块发热,拆开模块看看构造

楼主(2016-07-10):
WIFI模块坏掉,也不一定是不可修复整个换掉,是不是可以刮开维修小元件呢?

网友A:
算成本,哪种划算就哪种

网友:
胆大心细,摸着石头过河,技术出来了成本就低了

网友:
哇靠 這太牛了!!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开WIFI就发热,不开就没事。刮开来挑电容也没用。最后换WIFI和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成本,哪种划算就哪种

换6SP 换WIFI要破解硬盘,增加拆坏主板的风险,如果手边没有测试架,还要寄修,往返时间也很长,如果直接修模块,岂不是更划算?

网友:
谢谢,楼主技术很过硬,关系更过硬啊,小弟佩服

网友:
芯片豆高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到位,学习了

网友:
这里面的电容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2016-12-16):
受累了 修好就是技术 +分鼓励下

网友:
楼主这说法第一次听说。建议换掉把。

网友:
楼主发错模块啦,帮你移动一下吧。

网友:
最后修好没有呢

网友:
技术都是钻研出来的,道路坎坷,一旦成功,便是扬名立万。

网友:
芯片都能修。牛。。。。。。。。。。

网友:
这样修的了吗?直接换不更好

网友B:
我好奇用什么工具撬开芯片上面一层。

网友:
这才是真正芯片级维修吧

网友:
哇擦 是不是6sp以后换wifi都要连着硬盘一起换啊~

网友:
不错,这也是一样真方法呀,下次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
从来没挖开来看过,原来里面是这样子的

网友:
牛逼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用什么工具撬开芯片上面一层。
普通的刮刀吧

网友:
这个不用研究也难以研究。没图没原理,无从下手啊。最好省点时间按照老方法来把

网友:
只是有修的可能,要是当面给客户这样修怎么收费还是个问题

网友(2017-02-09):
好吧。楼主是怎么刮开的,指教一下!

网友:
还有最终结果是修好了,还是怎么的得了。求楼主给个结果

网友:
这刮开了 能找到里面哪个坏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