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花屏

楼主(2016-07-11):
hp540一开机就花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好像无显示,请问这个是屏坏还是显卡坏,这个机子都是集显的!

网友:
看下图纸,看是桥输出还是显卡输出,,,显卡显存可能多

网友:
收下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先换屏看看啊,另外上个照片看看是怎么花

网友:
去掉屏线,接外显看看,集显就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外接确定下

网友:
集显就看下北桥型号怎么个花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看看啊,另外上个照片看看是怎么花

刚开机灰白,后面如图。

网友:
发个图片  屏线量下

网友:
看着像屏, 但是外接不显示  先换跟内存

网友:
昨天拆机换了内存cpu,重新装好开机屏幕不通电了,但是还有进系统的声音,就这样试了几次,屏线插拔了几次还是老样子。等过会儿再开机,干脆没反应了.....好吧,拔了内存硬盘卖废品算了。

网友:
你那边没屏换吗  先换个屏看吧

网友:
看看屏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