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助DELL 2209WA是什么故障 逻辑板还是屏本身 屏线已经插拔检查过

楼主(2016-07-11):
DELL 2209WA显示器,显示图像如下

1.画面局部正常,局部不正常,但是不断在变化
2.鼠标右键后,一开鼠标,右键菜单还残留
拆开屏幕发现有2个电路板, 一个是电源和驱动板一体的主板, 还有一个逻辑板

请高手判断,这种情况是驱动板故障, 还是逻辑板故障, 或者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A:
这个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坏了,,,,,,,,,

确定是屏幕坏  和逻辑板无关?  一般的屏是没有独立的逻辑板的

网友:
这个就是屏本身的问题吧。依我的经验个人理解。

网友:
局部不正常一般都是屏的问题,要确认的话只能换块驱动板试下

网友B:
感觉是屏的问题,可以先换个平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屏的问题,可以先换个平线试试

线已经拔插过了, 开始屏是好的, 用着用着变这样了

网友C:
1.你换个逻辑板试试
2.你仔细看一下屏上的排线有烧坏的痕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换个逻辑板试试
2.你仔细看一下屏上的排线有烧坏的痕迹吗

没有任何烧伤的痕迹, 用着用着就这样了,开始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