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无核显供电。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6-07-11):
未屏蔽板载内存前DIMM_SEL0 DIMM_SEL1电阻的位置分别如下图红色框框内

这个是屏蔽过后的图
点位图中对应位置 。红色箭头指的是板子上原来电阻的位置。橙色是要移动过去的位置。电阻都是10K的,所以不必要担心会错

屏蔽完之后电流会停在1A左右大概十二秒左右才跑码亮机,因为顾客着急要,所以没再管它了。。。。

网友A:
这个叼 谢谢你福利大家了 那核显供电是怎么修的呢?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 涨姿势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楼主厉害

网友:
虽然这个资料我有了了 但分享是一种美德 加分鼓励

网友:
           这资料  论坛不是早就有了吗,,,,楼主最好加个权限

网友:
学习了,高手就是强悍!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起来

网友:
感谢分享,老早之前就听说有屏蔽的方法 没有人发出来,   给你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n
学习了,高手就是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叼 谢谢你福利大家了 那核显供电是怎么修的呢?

核显供电是跑码之的才有的(二代也就是HM65含以上)
这机器就是因为不跑码才没有核显供电的。。不跑码就是因为板载内存不过,所以才这样做的。。

网友:
论坛早就有了

网友:
无核显,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早已有人发了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了。这种帖子现在不多啊

网友:
没试过,楼主厉害,下次试下先。

网友:
板载内存和 核显供电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这个板载内存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
上回接到一个有短路的X450CC,同行动过,CPU供电管击穿,内存供电芯片烧了,换完了,触发后停在0.59,也是在找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帖子,自己试了几种方案都不行,应该是主板还有问题,反正我没有屏蔽成功。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加分支持下。

网友:
很早都有看到过了,不过发帖精神值得嘉奖

网友:
一看到屏蔽什么的,这知道是牛逼的大神来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长姿势了

网友:
怎么两片板不太一样呢?

网友:
这可是好资料收藏加分

网友:
请问是X450CC 2.1版本吗?看了一些贴子说版本号不一样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