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跑马0.9 附带图纸

楼主(2016-07-11):
接到本子 插上电 看着电流 跑马  到0、9  就掉电 ,,,,,,,,,

拆开测量 各个电感都有  唯独显卡 供电没有  怎么办   (在下的 高手你们 查哪里)

有的说 查时序 一步一步来有的说 过内存了吗 有的说bios问题

然后测量 hwpg没有   感觉 这掉电 就是 缺少电压, 邻近下班不想了 。。

第二天拿起板子 对着 图纸测量 上mos管电压 发现只有 2.1v 好 问题 找到 被我 秒杀了

主供电 经过保险 保险坏掉 换了 亮机 。好下面是 维修图片 和亮机图 还有图纸。。

亲们 ,给加点分呗,  图文并茂的, 加分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居然保险电阻烧了我也醉了,应该是这个显卡的供电不正常才掉电的

网友:
修好机器就能赚钱  赚钱能让你开心   我加分你也开心 所以我加分了

网友:
保险后面不有问题一般不会坏,是不是还有暗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保险电阻烧了我也醉了,应该是这个显卡的供电不正常才掉电的

保险供电不正常算不算 显卡这边不正常

网友:
E40,修的多是显卡多,,没遇到坏保险的

网友:
THINKPAD系列的保护电路多,保险多

网友:
再用下,保险为嘛烧断,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显卡供电出问题 了??

网友:
联想上感觉保险特别多

网友:
楼主是秒杀啊,不过保险坏的不多

网友:
E40能碰到不少显卡问题的 已经很幸运了呢

网友:
没有积分 过来学习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顶一个!!!

网友:
恩 不错 估计是个通病

网友:
保险坏的,非常少见。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ohh so the fuse break>?? good for you can resolve this issue.

网友:
这种设计蛮好,哪路坏了很明了就知道了

网友:
联想上保险多

网友:
通病了。 搞不懂这大保险都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