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图纸是LA-8241P,CPU风扇不转导致开机断电

楼主(2016-07-11):
今天接到一个DELL 的15寸的笔记本电脑,客户说是开机断电,风扇不转,接到笔记本第一件事就是开机试下,一看还真的是风扇不转,直接拆机,裸板测试就是风扇不转打开图纸一看UE3  3脚电压偏低,询问客户是不是要一直转,他说可以,OK   直接当着客户的面,一坨锡短接UE3  2 3脚。收工  附上图纸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这就是千真万确的直连,这样没有了智能控制功能

网友:
简单粗爆,但能彻底解决问题!很好的方法。

网友:
有的时候必须得这样来  ,要不就很浪费时间来的

网友:
简单,粗暴,更实用。

网友A:
要什么风扇启停,一直转才凉快,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风扇启停,一直转才凉快,不会坏

这样会影响风扇的寿命,我是不建议这样的来做的,有的时候要快不得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