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笔记本供电芯片,若是装反了焊上去会烧掉吗?

楼主(2016-07-11):
笔记本
供电芯片,若是装反了焊上去会烧掉吗?
笔记本

网友:
肯定啊!脚为功能都不一样

网友:
不是百分之百要烧,但烧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焊上去通电了肯定会烧。

网友:
要是待机芯片 烧的可不是芯片了 安装芯片一定要确定第一脚

网友:
可能会烧 还有可能会烧别的东西

网友:
引脚定义不一样 返了 可能会烧

网友:
那是必须的了

网友:
必须烧 而且烧的非常狠·····

网友:
废话 装反肯定会烧 飞机可以在火车路上开吗

网友:
放错了和没 放差不多,上管直接过大电压

网友:
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一烧一大片

网友:
一缕青烟升起,一个高手诞生

网友:
焊反都不烧,那芯片永远不会坏啦

网友:
可以试试啊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肯定会烧啊!每引脚的功能都不一样!

网友: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应该会烧的,

网友:
应该会烧的,电压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问的功夫都可以换两个上去看看了

网友:
做事谨慎点了。。。。。。。。

网友:
没试过,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