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iPhone5s蓝屏重启原来可以这么搞!

楼主(2016-07-11):
震惊:iPhone5s蓝屏重启原来可以这么搞!

  【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开机蓝屏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二修机,发到广州修过,没修好又发到迅维快修来维修。开机发现蓝屏重启。看过故障后,拆机发现硬盘被焊过,而且焊油很多。

图1 iPhone5s蓝屏重启如何处理?

  用洗板水洗干净,观察硬盘发现没有焊好。硬盘旁边电容C144C66因为空焊,一动就下来了。这两个电容是PP1V0_SRAM的滤波电容,干脆把硬盘也重植下,顺便把电容焊上去。

图2 iPhone5s蓝屏重启如何处理?

  处理好后试机,开机显示白苹果然后黑屏。连接数据线插入电脑自动进入恢复模式,尝试刷机,一路顺利刷过,开机能显示。进激活界面激活后,进系统测试功能,发现HOME键不可以用,但是指纹可以。先修HOME键,测尾插,HOME键信号没发现问题,又在HOME键接口测量信号也正常。那问题应该就在HOME键上了,拆下指纹排线,发现有一根线断了,不过指纹都能用,那么那根断线应该就是HOME键的了。排线比较细小,用了很长时间飞线终于把断开的线接上,测机故障排除。

  继续测试其它功能,又发现指南针功能不能用,打开指南针功能时,校准的圆球停在某个位置不动,有时直接进入指南针界面,但指针依旧是停在一个位置不动。

图3 iPhone5s蓝屏重启如何处理?

  观察指南针芯片,发现指南针芯片有缺角,应该是拆排插的时候碰坏了。测试指南针芯片的供电信号对地值都正常,直接换芯片。

图4 iPhone5s蓝屏重启如何处理?

  拆下指南针,指南针有两层的。

图5 iPhone5s蓝屏重启如何处理?

  焊好后开机测试指南针功能恢复正常,整机其它功能测试都没有问题,故障到此维修结束。

图6 iPhone5s蓝屏重启如何处理?

网友:
没有积分 过来学习

网友:
重启是指南针引起的。home键可能是上家拆时搞坏的

网友:
好东西啊非常不错讲的超详细  大师也在福永店吗

网友:
楼主大神,给你加点分

网友:
主要是硬盘问题?

网友:
指南针能引起重启???什么鬼

网友:
你厉害,指南针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喜欢整两层

网友:
没有说什么引起的重启吗?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会修的人!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好资料,修机一定要有好的功底

网友(2016-08-22):
楼主功底很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