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7000 按开关不加电通病

楼主(2016-07-11):
联想一体机A7000 按开关不加电,多按十几下 偶尔有开机正常的情况,刷BIOS  测试IO 连接开关脚有电压跳变怀疑 PCH  82801GB 挂了  换了 OK  !!!记得 装一块有电的BIOS 电池!

网友:
没先加焊一下吗,因为有时能开机呀

网友:
a7000 a600 s500 都是换南桥 基本无他

网友:
GB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咋烧的  USB 插烧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多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算比较简单的